鼠标设置

楼主(2011-01-17):
2个双飞燕的无线鼠标。把接收器插在主机上,但是会起冲突。两个多不能用?如果用一个接收器的话要怎么设置一下。让它用一个接收器,两个鼠标多能用呢。。

网友:
不会吧,这种办法你都想得出来。如同一个主机插上两个麦。肯定一个是不能用的。

网友:
      用两个鼠标?    无线鼠标都是一一对应的     每个鼠标之间通信都有唯一的识别码      你一个人的身份证  不能当两个人用   所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要用两个鼠标?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