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本本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7):
一个东芝本,屏幕下边边上有一公分宽的花条,开机一分钟后消失,
一HP本本,同样也是屏幕最下边,一厘米不到的范围内,全是闪来闪来的横屏线,颜色不停变,,刚好把任务栏挡住了,我想法发图上来,.请教怎样拍摄,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外接试一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我肯定下面那个屏坏了我这里就有个也是刚刚把任务栏挡道,只有把任务栏提起一栏就可以了。
第一个可以换个屏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