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HP COMPAQ6515B 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1-01-17):
接过机器插上可调电源看电流都正常也能开机就是屏不,外接一个屏结果亮啦,就说明是显卡的事。拆机加焊显卡OK
显卡
黑屏

网友:
楼主讲的太简单,最好把维修过程讲一下

网友(2016-05-13):
我也刚刚遇到同样的机子同样的问题,请问外接屏怎么接?麻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