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我一台东芝TDP-D2投影机,插上电源就工作,灯泡亮,无图像,也无蓝屏和字符,就一块白方块(灯光比较暗)。按开关键可以关机。检查发现400V的电容坏,换新后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求助

网友:
d2白屏,这问题简单要命,东芝d1和d2实际上就是benq的pb7,nnnn年前的老机子,查dmd驱动部分。修这种问题也就几分钟的事。

网友:
d2白屏,这问题简单要命,东芝d1和d2实际上就是benq的pb7,nnnn年前的老机子,查dmd驱动部分。修这种问题也就几分钟的事.
老大我是菜鸟,怎么知道DMD的好坏呀??
望老大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故障地方都告诉你了,还不会修只能付款维修了。免得越修越烂。别人修这个问题通常收费在350---45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