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报2010错误

楼主(2011-01-17):
请问T43报2010怎么办,网上看了刷1.2的bios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刷,请教告诉步骤

网友:
是0210吧   降低bios版本就可以了吧

网友:
换一个硬盘就 可以了

网友:
是刷成1。0的 集显和独显的版本也不一样 我这都有

独立显卡的T43

集成显卡的T43

网友:
怎么刷这个问题就是编程器得问题。

网友:
好像是 升级bios

网友:
1.上联想网站下载最新的T43 BISO 好象是1.29刷后开机提示几秒后就自动进入系统.
2.当然你可以降BIOS至1.02就样开机也不提示了.
上述两种方法主板都无法正确识别你换的硬盘型号.但不太影响使用.
3.你可刷硬盘微码.首先不支持大硬盘.且刷硬盘微码维度要更大一点.
注意:
无论你是刷BIOS 还是硬盘微码都有风险性.

网友:
高手真多啊!

网友:
不建议刷微码,一不小心,会造成硬盘错误,不能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