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电流到0.2A,内存供电无。。。

楼主(2011-01-17):
       一开始机器拿来是加电不显示,显卡故障,加焊显卡后花屏,把显卡拿下来重做之后电流跳到0.2A,大约5S左右掉电,其他电压正常,内存供电的1.8V没有,测量后级无短路,测量高低端管的G极触发后均无电压输出,更换isl88550A后故障依旧。测量REF 2V,BST 4.8V,SHDN 3.3V,不知道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没有?有知道的能告诉下么?谢谢了先

     解决了已经,经查是1.8V RUN 后级短路,拆掉显存后正常了。

网友:
6227查一下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6227是哪个?查哪里?

网友(2014-11-18):
显存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