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usb不能用

楼主(2011-01-17):
惠普dv 1000 usb不能用,南桥换完了,五伏供电也正常,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进BIOS 看USB打开没有 或刷一下BIOS,不行就量USB到南桥的阻值

网友:
看看阻值正常不,中间有没有经过电阻什么的。

网友:
检查下下面图里48M时钟是不是正常,usbp0到usbp4有没短路或断路

网友:
查南桥USB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USB和南桥间好象有四个电容吧``

网友:
换个sb试试

网友:
你进BIOS看下是不是关闭了,我以前修一个T60的桥杀了3个没好结果进BIOS 还原下OK

网友(2011-02-16):
BIOS  南桥的连接电路

网友:
是不是断线,或者USB-CLK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