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安全测灯管工具

楼主(2011-01-17):
该工具对液晶笔记本灯管通杀。
材料:1、12V、5V电源板一块。
           2.高压条大小口各一条。

网友:
和我的一样。

网友:
你有参赛了吗

网友:
厉害。我怎么没想到呢  不过看不到电流,顶下

网友:
再高压条上加一个7805就可以了。飞两条线接12V。加一条大小转接线就可以。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电源,可以看到电流的嘛

网友:
你的高压条是单灯管接口的吗?

网友:
请问一下在高压板上安一个开关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