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烧毁一元件 求解

楼主(2011-01-17):
易拓160G 由于电脑电源坏 先后烧毁 主板 硬盘 硬盘为易拓160G

现在12V短路 测量D3 击穿 上面标注BE 75A 是否可以用其他硬盘同位置的代替?

直接下掉 OK

网友:
找块同样的硬盘对照一下就行了。

网友:
找到就不用发问了。。

网友:
看一下硬盘标签上的12V电压下的电流,一般不超过1A,都在500MA左右吧?我有点记不清了,根据这个电流可选个工作电流参数是三倍以上的二极管代。

网友:
用普通管整流二极管直接连上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