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西数盘 上电有怪声

楼主(2011-01-17):
今天接到一块西数的盘 小盘
摔了之后 不认盘
我试了一下 上电有怪声 电机不转
本人数据恢复菜鸟 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数据恢复

网友:
换磁头才可以好

网友:
哥们,先看下你的硬盘板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话就只能开盘了(摔的大部分就这两样).

网友:
硬盘是密封防尘的,如果拆开后 接触到灰尘怎么办?(我没有拆过硬盘)

网友:
肯定坏了.。。 还是三星的好

网友(2011-02-16):
是不是吱吱的声音啊

网友:
楼主完蛋啦,电机都不转啦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磁头卡死了

网友:
板好像都不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