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20M怪问题求救。

楼主(2011-01-17):
送来时不开机,待机0.03A,按下开机键后电流掉到0.01A,去掉硬盘就正常开机显示。换硬盘也能正常进开机系统。可是它原装硬盘到别的机器上也一切正常,就是在本机就开不了机。我曾试过把另一个个一摸一样的硬盘电路板换到它的硬盘上也开不了。求解啊。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有可能是不兼容。 对换个硬盘。问题不是可以解决了吗。

网友:
拆掉光驱,也能开机。。我这也有一个,正在检查中。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管 不良 我遇到过一次 是 MOS管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