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自制CRT放电和ATX电源负载工具

楼主(2011-01-17):
材料:1、40W灯泡一个。
           2、透明袋一个。
           3、导线两根。

制作方法:接上即可(注:看图)

作用:1、CRT放电。
           2、ATX电源负载

网友:
这样也行吗,接个一块钱的灯头不好多了吗。做什么事先从安全出发。

网友:
我一般也用灯泡放电,,,感觉还行

网友:
ATX电源用这个做负载我觉得不合适吧,毕竟功率太小了,用汽车摩托车灯泡应该更好

网友(点评):
摩托车灯泡也是35V,过大的话测ATX电源不可靠。

网友(点评):
摩托车灯泡也是35W,过大的话测ATX电源不可靠。 上面是笔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头我已封好。

网友:
功率是一样,但是它是12V的,电阻更小,用220V的灯泡电流太小

网友:
用这个做ATX电源负载的确功率太小了,不如摩托车灯,摩托车灯的工作电压没有你说那么高。
还有透明袋就不要了吧,观察灯泡不方便。

网友(点评):
我说的这个负载是维修时代替保险线的啊,如果用大功率的话就不可靠的啊。透明袋有保护灯泡功能的啊,透明的也不影响观察吧。谢谢拍砖。

网友:
LZ和我们用的是一样的!不过我们用的是防静电的塑料!(不晃眼)

网友:
最好用纯电阻的,灯泡冷态电阻很小

网友:
外出修理带灯泡易碎啊,还是用电烙铁插头放点好

网友(点评):
好办法。你实际用得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用啊,把电烙铁插头插到滤波电熔两端就完成放电

网友:
我都是用铬铁碰一下大电容两极

网友(点评):
是用铬铁插头放电啊,不是用铬铁直接直接放电啊,那样的话有可以击坏电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