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花屏卡修了4天没思路了

楼主(2011-01-17):
一张杂牌7600GS,DDR3 256M三星显存,故障时花屏,用MATS检测A区报错,先加焊了报错显存颗粒,无效。又加焊了GPU还是无效,于是把GPU拆下来重植了,依旧花屏。于是怀疑显存颗粒坏了但是手上没有能代换的颗粒。手上有4个DDR3三星BC14的显存颗粒,确定都是好的。决定把显卡改成7300GT 128M
因为有一张外观和这张显卡一摸一样的7300GT 128M显卡,于是把它的BIOS刷到了这张卡上,换完颗粒后显示大花,整个A区报错,因为是三星BC-14显存怀疑显存坏了,找了两个HY的代换上了,可以正常显示也能进系统,但是进系统部到5分钟黑屏,改BIOS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无效,再后来又花屏,还是整个A区报错,怀疑GPU坏,更换GPU后,故障依旧A区全部报错,把C区显存换到A区检测依旧A区整区报错,现在可以确定不是GPU和显存的问题了,数据引脚和地址对地阻值也量过,基本正常,问题应该出在PCB上,不过接下去没思路了,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希望基地上的高手能给个思路让我把这张卡给修好

网友:
直接加焊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看全帖子在回复 什么什么就加焊GPU

网友:
板被你反复加热可能变形了 有断线的可能呵呵,那显卡基本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考虑过PCB变形问题不过后来排除了,你说的断线倒是可能不过不知道怎么去查出来

网友:
没图纸的话很难找出

网友:
个人觉得 还是BIOS有问题!  是不是GS 刷了GT得bios?还有 你拆了显存以后 为什么不打打阻值?

网友:
你加焊前有检查掉件吗      怀疑掉件、断线、贴片电容坏

网友:
更换pcb版试试。

网友:
不要在一张卡上浪费太多时间,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修好的!要懂得放弃!

网友:
显存没有焊接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修显卡以前是专修内存的,难不成显存和内存的焊接工艺还不相同么

网友:
这个不是借口。。。。。见识和水平问题,你就认了吧,我是看不太懂你说什么,但是GS的GPU好像是64位的吧,你用的GT的BIOS,是128位的,肯定会有个区找不到咯。。。。

网友(点评):
正在参阅地球百科全书 没发现可以形容你的最佳词组

网友:
回复 网友D:

GS是64位?那原来GS的显存是256M  4个32位显存你怎么解释。难道A区的显存厂家焊上去是好看的?

网友:
不一定、有的gs是128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更换PCB板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楼主鉴定的毅力让我倍感敬仰。

网友:
只要有你这样的修理人员,我们行业才有看头,修好了,把经验发上来!

网友:
看到楼主越修越复杂了,刷BIOS改128之前要确定是单面4颗还是双面8颗的,即显存位数,有的卡单面只控制64BIT

网友:
看大侠们各抒己见真是长学问啊

网友:
估计在显存位数 和bios 兼容上面

网友:
觉得是GPU到显存A区之间有一元件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老兄说的有道理,但是我对显存与GPU连接这块不是很明白,通过跑线看到显存到GPU的地址线都是通过几个121电阻到GPU的,测试焊盘到GPU的对地阻值都差不多,因为是整个A区报错,如果按照平时修内存的思路来说,应该是地址线混线,或者地址线短路,连接地址线的几个电阻也测了没有问题,现在故障卡已经拆掉GPU放一边了,等后期显卡做熟悉了以后再去研究研究,现在只能定义为PCB坏,具体的故障原因没有找到

网友:
其實嚴格來說看顆粒數也不准
還有 BANK 0 BANK 1 就是堆上去的
所以說 GS 是 64BIT 128BIT 還是用軟體測比較正確

网友:
回复 网友G:

7300GT何7600GS  BIOS不一样。

网友:
一块板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厉害~~

网友:
本人修过很多7600GS和7300GT的BIOS一样的。可互刷,其实关键看PCB,GPU是否一样。

网友:
我的做法  希望你能看一看 。显存不是那么容易花瓶的 【容易坏】  。   先把显卡 全部还原。    上机试试   不行就整个显卡 全部加热 。 上机试试 不行 就加焊膏 再加热。【加焊膏 GPU 显存 脚底】。

网友:
我修显卡很多。有一种花屏显卡我修了N张,没有修成功一片。其他的花屏显卡成功率有90%以上。。。那种我没有修好过的就是7300GT和7600GS或者7600GT上面显存是三星的K4J55323QG-BC14的。。。这种1.4ns的颗粒我无论换GPU还是换颗粒都没有成功过。花屏依旧。。。。。。。。。。。。。。可有高人赐教。。。???

网友:
我要是费这么大劲折腾,也就不修了

网友:
是不是显存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多层板子要是中间的连线出现故障没有图纸还真不好修。有时修了半天未果也许是中间板层的问题。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这样的卡很可能是反复加热,PCB板有断线!~

网友:
测试显示卡颗粒有没有坏道。地址,控制等等。先保证颗粒是ok 的。显示卡不象内存那样简单容易修理。没有扎实电路基础搞显示卡够呛。
测试GPU的好坏。PCB从我维修经历来看很少坏的。一般都是电路元件失效坏的多。

反正我觉得显示卡不太难。只要能确定显纯和GPU的好坏这个重点技术突破。
还有显示卡没有内存颗粒测试麻烦。因为不会有内存那样测试全红的现象。哈哈。还不用什么特殊主板带扫描。
我以前没有给师傅学习内存前在论坛花了300多卖了个915主板。。现在想起来就是吃个哑巴亏。不想多说了。

网友:
还有我觉得7XXX的卡没有修理的必要。因为好的2手才卖40-50一个。
我一般只搞AMD3850 3870以上。NVIDIA 的9XXX ,GT以上。我今天20米买了个烂的 9800
。搞好放在柜台卖哦100多安逸哦。

网友(2011-02-17):
查供电,GPU 加焊,如果不行, 我就不修了,

网友:
看到大家的评论 懂得很多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楼主好坚定的毅力啊 我这有十几片修不好的显卡  都是高档的哦 要不发给您 一并研究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用土炮玩 怕都给你玩挂了

网友:
本来就是挂的 无所谓再挂几回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4天不行可以再加n天。不行把所有元件全部换完,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你不是修卡,而是改卡,创新卡。

网友:
PCB板子掉点了没有·

网友:
看看热闹,学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