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4ms 供电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1-01-17):
VIA 478 带串口。之前有一上管击穿已换,ISL6566已换。上CD2.13、CD2.4,核心电压1.37V、1.4V,内存2.6V,短接复位针有复位。内存阻值也打过正常,时钟每个都有电压但不一样。换过C1.7的电压只有0.9几伏。

bios芯片曾经装反过,但我用编程器刷过,校验也通过了。这个bios还是W39L040AP70Z的很少见,不带时钟和复位的。也考虑到BIOS芯片坏,用SST39SF040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嗯。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坏一个上管,然后就不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