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寸显示器能电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1-01-17):
昨天下午,一客户抱来一台22寸的显示器,说能不能修,我拿过来,通电试机,发现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屏幕没有任何反应,估计是电源方面有问题了,于是开单给客户,打发他离开之后,拆机一看,电源板都变的又黑又黄了,看来这机子可能是长时间工作,发热量又大,把电路板都烤的又黄又黑了,先通电测试各路电压,发现有14V和5V的输出,但是屏上供电不正常,只有0.4V左右,取下屏线再测,驱动板上5V又正常了,然后再测屏供电的对地阻值有500多,正常,那这种问题应该就是电源性能不良了,带不动负载了,问题又回到电源板上来了,这时看到电源14V和5V输出端的电容,用手拨一下,都感觉焊盘上的引脚都在动一样,看来是高温下工作久了,可能虚焊了,于是干脆把电容全部都换掉好了,后来换完电容通电后,屏上供电正常了,屏上也有显示了,于是接上主机试一下效果,把主机接上之后,却发现另一个问题,发现屏幕显示的颜色不正常,没有红色,以为是屏线的问题,于是把屏线取下来,擦干净之上装上去一看,还是老样子,看来问题不在这里,还是一步一步查吧,于是先从VGA接口查起,一查,问题出来了,2、3脚的阻值正常,为70左右,1脚却只有6了,看来是这路信号出问题了,难怪会没有红色。于是顺着1脚开始跑线路,如下图,红色信号从VGA接口到达D14的三脚,测D14的1脚和3脚已经短路,于是从料板上找来一个相同的,换上去之后,再测1脚阻值,已经正常达到70了,再接上主机,看屏幕显示的颜色已经正常了,此机就算修复了。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 是真功夫

网友:
细心就是高手!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清晰,判断正确。

网友:
很老道。。。修机器就应该这样修。。

网友:
电容干涸也只有从发热量大的地方开始换起了

网友:
呵呵,看LZ挺有经验的。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判断正确。像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