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68笔记本不显示

楼主(2011-01-17):
长城T68笔记本不显示,开机电流0.9--1.02---0.96不动
加焊显卡后过了显卡,但是没有显示,外接也没有,按键盘有反应,但是就是没显示
求高手指点

实在不行准备明天重新值球再做BGA,

网友:
直球还不行 就只有换个新的显卡装上去

网友:
今天重做显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