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920n代换

楼主(2011-01-17):
   这个是一块盈通主板上的   很少这个型号   那位大虾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的吗  是内存电压那里的

网友:
如果是单管降压式的,用3055。如果是PWM式的,找料板拆CPU供电部分的,上管替换上管。

网友:
不是那种管  是八个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NP双管的话可以用4606

网友:
代换不了  我买了几个 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