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座虚焊用带灯检测仪测还全亮?

楼主(2011-01-17):
今天修一品牌机,主板661GX-M7,不跑码,各电压,复位正常,装上带灯检测仪测CPU座灯全亮,以为CPU座没问题,把主板修了个遍也没查出问题,最后到BGA机上加焊座子才修复,那这带灯的有什么用。
cpu

网友:
......我也买 了个。。。 没用几次。。。
怀疑那个准不准。。。

网友:
带灯座子只起辅助作用,这得通过现象判断,在实际维修中我觉得有一半的座子问题,带灯假负载都测不出。还有就是经验,像这种精英的紫色的板,稍微通电判断就知道了,直接BGA。

网友:
刚拿来就怀疑座子问题了,可是拼命压也没跑起码来,再带灯也没测出,用假负载也量了下,因为座子下面顶的也是块铁板,主板没变形就觉得座子应该没问题了。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此板子是一通病啊,先稍微检测,电压正常,就按通病。

网友:
不会吧。。。亮了也是虚焊?~看来以后要注意了。。。我太相信灯测这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