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数据恢复的经历 WinHex

楼主(2011-01-17):
用户拿来一SONY 4G卡,说是中毒了,要求恢复里面照片。插到机器上能看到文件目录,检查磁盘错误失败,仅能打开少量几个文件,经检查有坏块存在,用文件恢复软件偿试恢复不成功。
想到在基地看到过用WINHEX可以恢复数据,下载、安装、仔细看了下各功能菜单,开工上图:
打开要恢复存储卡:

定义选块(经多次测试找到的能正常读取区域,跳过坏块)

将选好的块存储到文件

选择按类型恢复文件

正在恢复

如此恢复了400多个照片文件,只是有少数几个无法正常打开,另存了有时间研究下能不能恢复出来

网友(2011-02-26):
这个文件是不错,有恢复了不能打开的文件,一般都是这个文件的文件头或文件尾损坏,可以用一个好的文件头或文件尾来代替已经损坏的文件,保存后,有的文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
可以用Diskgen  分区工具试试 里面也有数据灰度!

网友:
我恢复过很多数据,但是都不能打开,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1-03-29):
真正用好WINHEX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WINHEX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可以多看看这方面的资料...碎片提取就用这个.

网友:
那个软件有diskgenius好用吗
。好像没有哦

网友:
diskgenius只是在分区  丢失或损坏  的情况下比较好用...

网友(2011-12-14):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貌似还行 得空可以好好试试

网友:
要用好WINHEX,首先要学好文件系统

网友:
你这种盘多半是DBR 里面的一些信息被更改了 建议看看文件系统结构 FAT32 的文件结构 要保障MBR  DBR  以及fat表的正确性  前面几项正确的话 直接能够扫描出完整的数据 不过你这种恢复方法也不错 不错的经验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