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品牌机隐藏分区。

楼主(2011-01-17):
我想问下。联想电脑那个拯救系统,如果把隐藏分区删除掉重新分区。还有用吗?会不会对其他有影响?

网友:
删掉就没有那个功能了,对电脑的使用不造成什么影响的

网友:
删掉隐藏分区后  一键恢复没有了 其他的没有影响  放心用吧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东西我就没用过

网友:
隐藏分区好搞,如果是联想慧盾一类的硬件级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
联想的一键恢复我从来都 认为是垃圾

网友:
谢谢各位了。前几天一个联想电脑分区表出错。重新分区。昨天才想起联想有个拯救系统的隐藏分区。。。

网友:
隐藏分区有P用!!

网友:
联想的一键恢复还是挺好的,不会吧硬盘分成一个区。 今天按了一下SONY的一键原,500G的硬盘还原出一个400多G的C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没用了   。不过小硬盘的话 删除了隐藏分区,硬盘空间会多几个G,感觉删除了好些

网友:
我都是直接给弄掉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有些盘总是数据丢失

网友:
不影响啊,只是硬盘上的所有数据都清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