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供电的场管发烫?

楼主(2011-01-17):
我手头有一块精英 ECS-L4VXA2主板(从未修过!),是865PE芯片组,本来是上478赛杨D,给它换了一个478的Pentium4 2.8E后,主供电的场管热得连手都不能碰,要知道现在是冬天,气温接近0度,虽然能正常运行,我只是担心会用不了多久,因此问一下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这多简单,换个散热器,要找那种出风口能吹到场效应管和线圈的地方的,辅助散热不就安全啦。

网友:
星爷的办法不是根本,
导致发热的缘由最有可能的地方是G极电压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