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VCORE为什么用12V转换而不用3.3v转换这样效率可以高很多啊

楼主(2011-01-17):
如题,这个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 请高手帮忙解答下疑惑,我感觉用3.3v橙色线转换效率应该高不少

网友:
看下电源上标注12V 和3V 负载功率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主要是功率考虑。
VCORE的电压较低,但要求的电流却是很大的,所以要从12V转换,而不是5V或3.3V。

网友:
3.3V转成1点多伏电压,场管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导通状态怕不行吧

网友:
线性稳压的话,3.3v比较高效,但开关稳压是12V效率高.所以大电流如核心供电是开关方式用12V,南桥等小电流如3.3vsb是用1117或eh11等通过5V转化出来而不是用12V。

网友:
如果cpu的功率是95W的话,用12V只需要95/12=7.9安的电流,而用95/3.3=28.8安的电流,那样需要很粗的导线才行,你如果明白为什么远距离供电要用高压,就不难理解这个了。

网友:
VCORE上、下场管在相同驱动电压的情况下(指电源IC驱动G极的电压),当D极电压较高时可获得较大的输出电流。(参考场效应管的输出特性曲线),也能使电感存储足够的能量。当然D极电压较高时,也增加了场效应管的功率消耗。有的主板采用5V供电转换。

网友:
多找找坛子里关于PWM原理的帖子看看. 电原电压的产生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W=I*U   中学知识

网友:
呵,以前也考虑过这问题,看了各位的回复,学习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这问题我也正纳闷呢

网友:
楼上面的都没有理解透Cpu供电的内涵,看见那个算功率只需要7a电流的更是可笑,我们的场馆只是电子开关,我们测的1.2v电压只是平均电压,明天我再发个帖上来,我前天写的关于PWm供电的个人见解。

网友:
我们是搞维修的,不是搞研究的。
他怎么设计我们怎么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