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17):
今天接客户一机,一看LG,问客户故障,开机亮一下,这款机器灯管爱坏,给客户说明情况,开单走人,然后静心拆机,外挂灯管正常,哎!换灯管吧!拆出灯管,成色还行,就是灯管线有点烧焦,直接剪掉,重新焊接灯管,测试OK!蛮以为挺幸运的,可没想到,装起屏,又是原来故障!头有点蒙了,难道是没有焊好!重来一边,故障一样,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为什么,在外面测试正常,一装起来就不行了呢?。。。。。。。
   经过一方细思量,恍然大悟,有肯能是灯管线漏电造成的,直接那个胶带做好隔离,装屏一测,OK  心里的大石头准算放下了。装机,测试,等待收钱了,哈哈。。。

网友:
灯管线也漏电,学习了。一般也就多见接口那里没热收缩胶而漏电

网友:
这个必境是高压与一般的线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