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场管电路中的测量

楼主(2011-01-17):
现在对三极管,场管在电路中是测量 还是有点模糊  ``不可能每次都要把元器件拆下来再测吧``请各位师傅给简单的说明一下,复制的就不要来了``

网友(点评):
凭经验呀,跟离线测一样的,只是电阻会小点,只要不是特别小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我都是在线测量,只要是不短路我不会取下来测量

网友:
那请问在电路中怎么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