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上电,强开可以

楼主(2011-01-17):
现在用的这块主板很郁闷,修了两次了,这次想自己学着修。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无反应,但在电源接通的一瞬间,CPU风扇会转一下就停。电源绿黑线短接后可以正常开机,判断主板应该无短路。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绿黑短接后松开镊子,然后再按开机键竟然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要拔掉电源插头就又还原了。
请教高手,这样的主板应该如何下手?昨天从旧板上拆下一个IO,型号好像不完全正确,换上后诊断卡跑码07,今天又换回了原来的IO,顺便把WW1那个小三极管也换掉了。
手里能替换的配件基本只能从一块主板上拆件。主板型号是映泰的45GC775,正在用这块烂板求助,最后诊断卡跑码定在01,求高手指导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先确定是电源还是主板

网友:
跑跑开机电路,看看开关针附近有无元件损坏的

网友:
向你说的这种现象是有短路啊,先量下CPU供电的上下管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就把CPU供电主IC换了。

网友:
查开机触发电路呀!有没断路的地方!

网友:
我现在就是在用镊子夹着绿黑线强制开机在上网呢,应该没有短路的地方吧。开关针附近没找到有损坏的器件。不知道谁能提供下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好好的深入研究下

网友:
一般强制能开机说明CPU电源部分没短路。看看I/O到南桥和开机电路

网友:
你换完IO之后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吗?
  如果是的话, 那应该是IO坏了。  重新换个原信号的上去

网友:
基本上先量下几个测试点的电压,看看是供电问题还是总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