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声音了

楼主(2011-01-17):
电脑插上音响没声音 但是音响没坏 耳麦也不行 问问各位大侠主板上主要有哪些方面啊  软件上主要有哪些方面导致音响不响 驱动绝对没问题

网友:
如果驱动无问题,那么造成无声的其它可能就极小了

基本上就是声卡坏掉了。需要维修。

网友:
我认为声卡坏的可能性较小,不是你插错,就是驱动或软件没设好。比如静音了。

网友:
是台式电脑还是本本呢?能认到声卡吗?如果能认到声卡播放器能正常播放多数为声卡坏!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驱动都没问题的情况下,看主板上跳了跳线不。

网友:
看看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你装下系试试

网友:
我遇到有一块板驱动安装正确。声音属性里面的都打开了。声音的芯片也换了就是不出声音。只有装张外置的

网友:
什么主板?
我之前遇到过 V星的几款主板  主板音频线必须接  无论你用不用前置的  只有接上了  后置口才有声音输出 否则 就没有  很奇怪的情况

网友:
你先看看我indows桌面右下角有个喇叭的图标没?有没有静音,再装个系统看看,不行就该送去维修了

网友:
9楼说的情况我也遇到好几次了,不光是V星,其它品牌的板子也有这个问题,拿跳线帽接估计也行,但是你不接,前后置的音频接口就都没声。看看驱动装好没有,bios里是不是屏蔽了声卡,前两项都正常,那就是主板前置音频接口没接的原因了。如果都正常,那考虑声卡坏的可能性。

网友:
从楼主说的问题来看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可能是你的声卡没有装好  你在装一次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就去控制面板里面找一个音频管理器  在那里面找到一个管理音频的 有个小板子模样的按钮  把那三个都打上对钩 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