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显卡换完显存后VGA接口不显了

楼主(2011-01-17):
一杂牌8600GT TC512 实际为64BIT 128MB的三星DDR3显存,故障现像为典型三星白痴要死(BC-14)芯片出现的问题雪花点,之前VGA和DVI接口全部好用,但我用HY显存代换后,只有DVI口好使,VGA无显了接口阻值全部正常。难道是我在换显存的过程中将GPUVGA通道做坏了??? 无思路了求各位老大不吝赐教.

网友:
只是测试了RGB的阻值吗?仔细看看GPU下面是不是有电阻在做BGA的时候弄掉了!!

网友:
多谢楼上回复 没有掉件的位置

网友:
换显存换到VGA口不显示了第一次见到!有可能吹换显存时风枪过高把GPU搞虚焊了!要不就是不小心掉件了只能想到这两种原因了!

网友:
进系统看看显存容量是否正常
         另外,三星和现代的颗粒可以互换吗?

网友:
从做GPU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你在换三星的显存上去看看。。加卡的bios都是特定的。。。是不是和现代不兼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