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之终极应用

楼主(2011-01-17):
V3500 amd三桥合一主板  客户过来直接说要换板的机器,在别处修过。

    加电后电流迅速上升,有大短路,拆机后看到主板CPU供电处已烧出坑,场管已被摘掉,经测量一相供电的高端管D极对地阻值为0.06,可见公共点对地有短路,而电感对地不短,之后直接用烧机大法,从公共点(高端管D极)对地加2V左右电压,电流直升至2A左右,却摸不到发烫的地方,继续调高电压,调高电流上限,电流达到3A左右,发现板层中间发热。  然后用手术刀刮板,反复试验还是短路,郁闷。。。相当绝望

   反正客户已经给它判了死刑,继续烧吧,加大电压,电流达到4.5A左右。板子起火冒烟,开裂细缝,电流回落到0,终于不短了,难到就这么废了?再测CPU供电电路剩下的五个场管都是好的,测各场管G极对地阻值,有一个已短,可见CPU供电芯片max8760已坏,更换后不再短,找芯片资料,补起各缺失元件,上电测机OK。
上图:

网友:
可惜当时没看到,那场面。。。

网友:
当放下一些包袱 责任之后也会有 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可以烧好的,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太强了!上次客户也拿来一张在外修过的动多刀的,我接着这板也像LZ一样烧结果板都本烧穿了~!在动刀结果还是没有成功啊!看到LZ这贴 下次再来这样的也有信心了!

网友:
呵呵   这个也是判死刑之后的以外呵呵

网友:
楼主这手法 犀利

网友:
死刑也活了的,

网友:
   这样也行、、 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火烧身,火中求生,LZ厉害

网友:
场面一定很壮观,,居然给烧好了

网友:
厉害啊,这样也可以

网友:
记得有一次屏线口大短,因为进小强了,用酒精清理后上电,结果着火了。幸运的是最终还是修上了

网友:
楼主没飞线吗?没把主供电线路烧断吗?

网友:
一楼的楼住做事很认真,电压是慢慢的调高的,有维修作风

网友:
高手啊。。真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  短路了。就直接加大电流 让他烧断。。在去补 。。

网友:
果然是烧鸡大王。铜皮都被你烧断,牛逼。

网友:
楼主的焊工不敢恭维,另外最好不要用焊锡丝做连线。。。。

网友:
楼主,你真是蜘蛛死了还会生啊!什么时候教我两招1

网友:
楼主的逆思维方式高,我是不敢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有机会多多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 死的 都 能变活  我这有好多报废的 要不要修。。

网友:
楼主这水品,羡慕啊,别说是我,我师父都不敢用这法子

网友:
太牛X了,这样的烧法一定很壮观,可惜啊.....

网友:
LZ太强了,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lz太牛呢,电流上到3a呢都还在往上调!如果是我的话电流上到2a都还没发烫的地方的话!肯定不烧了

网友:
板层都烧坏了还能有用,楼主运气真好,板层坏的地方正好没有什么别的地路的线路~~~

网友:
修起来能稳定吗?

网友:
如果“烧机大法”应用到你这程度,估计离出事就不远了,还终极呢。

网友:
烧不死的小强再现了。

网友:
起火冒烟那个场面应该拍下来

网友:
好样的,让维修好好发展下去

网友:
楼主你真牛,烧成那样还能修好

网友:
真是太牛B了。。。。太值得我学习了。我也去搞条大点的烧鸡线去

网友:
这样也行吗?我想听听版主的意见........

网友:
板子起火冒烟,开裂细缝。这样的话能点住吗,可要测好啊,不然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呵呵,起死回生,不错不错。。。。。

网友:
烧得好  楼主的精神太值得学习了

网友:
楼主搞的好是惊心动魄  将死的板子有活了  佩服啊

网友:
果然是终极的,太强悍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当厉害!估计我是不敢这么干的

网友:
应该叫爆破疗法,

也只有判了死刑的机子敢这么干。

网友:
幸运+胆识=成功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这个方法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了

网友:
楼主真强,这样的板都能弄好

网友:
判了死刑以后没有了后顾之忧!反而成功了!

网友:
果然是终极应用,死马当活马。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果然有料

网友:
看过正宗xxxxxx得 日记 有一篇介绍得和楼主差不多@!  就是搞不明白   机器板子中间能短路!

网友:
3A也能烧出个所以然,我上次5A都没烧出个啥来,哪叫绝望。。。。

网友:
楼主真是给力...

运气是大大的好啊

网友:
强悍,不顶一下实在是心里过意不去

网友:
置之死地 而后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PCB电路设计时,电源供电部分是与信号部分,尽量分开设计的,所以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情况属于发热板子铜铂,击穿变形导致的

网友:
哈哈,也碰见过一个!也是主供电短,也是烧的冒烟了。烧后好了。
但让人奇怪的是,只看见冒烟,但在冒烟的地方居然找不到烧毁的元件和痕迹!
至今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好强的高手啊,

网友:
意外的收获

网友:
这个题目太醒目了!!焊成那样了!

网友:
楼主这样烧是有把握的呢,还是最后一搏的心态呢。烧公共点会不会烧坏其他元件?另外楼主刮板的地方线很多要怎么刮呢?楼主说出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
我前几天修到一个大短的板子     也是用表烧  结果和楼主的一样也是CPU供电官坏,,,可是没有楼主运气好了,,,电压到1.2掉电

网友:
太牛了吧,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
太牛了 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网友:
太厉害了 佩服啊

网友:
真牛,这种烧法没试过,也不会用

网友:
真的是险中得胜啊,不得了。。。。

网友:
也碰到一块联想的主板,层间短路,烧机大法就没修好!LZ厉害!

网友:
请教下...
你说的烧机是把适配器的红极接在公共点吗...?
你说的是板层短路吗...?
是要烧断短路的部分才能修短路吗...?
场管G极对地阻值多少才算短路...?
期望大大的回复...

网友:
太强悍了吧,这样了也能修好,进系统稳定吗?

网友:
这两天有两台是烧烂PCB的,晕

网友:
你这样烧,电路板中间层都碳化了,用不住的。

网友:
曾经有一台r60我也这样烧过结果还是板报废换了板。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下联想,大短,明天在找不到问题也要烤鸡

网友:
哈哈~~可惜不在现场啊,LZ应该拍个起火的图,让大家看看,这样的场面,估计没有几个人见过

网友:
希望楼主不时进来报告一下运行情况。

网友:
置死地而后生,厉害

网友:
MY GOD!一级棒!拨肥(完美)!好利害的方法。让坏的自己死去,不过,为啥我台机主板有时候换个管子会把NB烧短路,有哪位大虾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呢?但有些换错类型的管,可主板不会烧NB啊,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记得一块三星R18也是大短路,板层短路,烧鸡的时候板子直接冒火,刮了好了,后来那地方再次短路,结果就没有好了

网友:
太NB了,九死一生。

网友:
能不能用的住还是个问题。

网友:
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平常的板子短路能这么烧吗,本来没有坏的地方也让烧坏了。

网友:
看过了,这还不算吧,下次有补线的让你看下,什么叫牛人,一个IC都用飞线来的,哈,

网友:
先死而后生啊哈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修机器的。。震撼,绝对的震撼!后来想想也是有道理的。。短路烧断不就不会短了。。。。LZ厉害。。

网友:
楼主的 技术真可以 我 想是直接短路 把短路的地方烧开了 吧?

网友:
厉害,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招不错.话又说回头.只有定死刑的板才敢使.

网友:
死马终于活了。pcb中间层短路。只有烧机了。

网友:
LZ太牛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修法,学习了

网友:
运气好吧!烧出洞还能够开机

网友:
高手额,高手额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也有碰到一个短的,越烧越短,里层的铜板都烧在一起了

网友:
不过正常的维修思路也不过如此了 也是LZ最地道的以毒攻毒了 呵呵

网友:
4jx4
的帖子
精品收藏了

网友:
太佩服了~~~~~

网友:
冒火冒烟啊,太壮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