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USB Writer4.4用不了

楼主(2011-01-17):
EasyUSB Writer
用不了,提示如图。原来可用的,重装系统后就这样了,装打印口驱动都不成。谁知道原因?

网友:
新安装的系统有问题,你这个编程器使用的是不是也是打印口,,

网友:
这种软件在做过 系统后需要重新安装,不然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并口传输数据+USB供电的编程器,你最好先进入CMOS,看看并口设置是否是ECP,USB 2.0是否打开。然后装上编程器驱动软件。还要注意编程器上的开关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郁闷!设为ECP都不成。真苦!

网友:
再重装系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NOVATEK 平台Q&A:
如果出现 Enter isp fail:请检查治具供电是否OK?TOOL的料号是否使用正确,
以及TOOL本身
是否有损坏。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使用的TOOL软件版本太低。

点击 AUTO ,出现以下错误,请使用新版本TOOL烧录。
运行此程序,出现以下 Eprivilege 错误提示时,请安装打印口驱动PORTNT95,同时PC需要有管理员权限。
烧录时如果出现下图错误(CheckSum Comparing Fail!),证明此Model U402)使用的是万宏Flash IC是以MX开头的,如:MX2026, 需要在烧录软件Option, send mx2026 cmd 前面打勾,才可以烧录成功。参考下图。
检验治具与PC以及显示器是否有通讯,可以点击ISP ON的按钮,如果能显示ON,证明通讯OK.

网友:
EasyWriter程式執行時會出現錯誤訊息(WindowXP).

解決方法:
1.        進入PC/NB BIOS 設定
2.        確認Printer Port 設定為 EPP, 378H, IRQ7
–        某些PC/NB 無法使用EPP 則設定為 ECP, 378, DMA1
3.        登入Windows XP
4.        執行EasyWriter ,若仍未正常動作請再執行以下動作

5.        登出Windows XP
6.        請用具有系統管理者權限的帳號登入
7.        解除安裝EasyWriter
8.        重新安裝EasyWriter
9.        確認以下檔案是否存在:
–        \WINDOWS\system32\drivers\zntport.sys
–        \Program Files\EasyWriter\writer.exe
–        \Program Files\EasyWriter\ntport.dll
10.        重新開機
11.        執行EasyWriter ,若仍未正常動作請再執行以下動作

12.        解除安裝EasyWriter
13.        安裝ntport24 (附件)
14.        重新開機
15.        重新安裝EasyWriter
16.        執行EasyWri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