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61P 不通电 1R5无电压20欧正常吗 显卡别人换过

楼主(2011-01-17):
3V  5V  1.8V都有  1R5插电瞬间有电压   电流到0.85掉到0.2   1R5无输出   1R5阻值20欧正常吗?

网友:
显卡的阻值是比较小的,拆下显卡来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先量一下显卡的到北桥线路,看显卡是否没有做好,再拆

网友:
1R5啥意思,=1.5欧姆?,如果是这样,1.5欧姆变成20欧姆,不正常

网友:
阻值应该三正常的显卡现在都有0欧的了

网友:
既然显卡都被人家做过了。。你就应该多个心眼,北桥有没有被人家做冒锡珠。

网友:
还是显卡。。

网友:
VCCcore有没有,没有的话查一下1.05V和1.5v有没有;有的看一下时钟和复位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非曲直1.5V没有,查一下它的开启电压有没有,没的话查它周边的电路。像你说的是1.5V的话,是后极有一点轻微短路,直接接烧一下就知道那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