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43SV 屏上有亮光显示,,就是不显图片

楼主(2011-01-17):
此液晶客户摔的,来的重新接了一下屏线, 正常了,, 装上,就不显了

拆开再试,还是一样不显,

看屏上有点亮光,但还是黑着,,,只有很少的亮光,,灯管工作了,  就是不正常显图像,

原板是这样,, 换通用驱动板还是一个样,,难道是屏坏了吗?/

网友:
最好是先把这张屏拿去测试一下,确定屏是好是坏先

网友:
这个机器是群康(富士康)怠工的,屏线很容易坏

网友:
测量下屏接口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用通用板测下屏是否坏

网友:
先排除 屏 再说

网友:
用手电照屏看看图像;如果有,那就是灯管部分,没有就检查屏线看看估计灯管占多数;我修了好多个1934了;换灯管的,容易坏;

网友:
没地方测屏,,,

网友:
T-COM是否有電壓 保險是否燒毀

网友:
你说灯管正常的话,你可以外接一个测灯管的直接点灯管,这样就可看到了有没有图像拉。

网友:
LZ说装回去就坏了,换个通用板试还是一样吗?

网友:
一般摔过的屏。我是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