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17寸正屏不通电?

楼主(2011-01-18):
拆开一看,5V,12V的滤波电容全爆了...心里吱吱的笑,,又是爆电容...以为换了肯定好的啦....
结果换上去还是不通电啊........按照不通电的步骤去查..
1.           大电容两端是否有300V左右电压,,  有 正常
2,           再测开关管的D极是否有300V左右的电压,,结果也有正常.
3,           接下就是去查SG6841电源芯片.
               上电测量各脚电压:3脚:4.4V   7脚:1.29V,  8脚:1.29V,其他脚都没有电压.
               我怀疑3脚Vin电压不对..我看了资料正常为14V左右吧....我就查大电容一脚查过一些电阻到了3脚..我拆下量电阻都正常..最后我把SG6841拆下...再次上电,这时去量3脚有265V左右的电压...估计这一部分的电路是正常的啦...各脚对地阻值为500多.应该也算正常吧.
               因为本人没有这个芯片替换,所以只能从外围电路入手.......
               最后发现.7脚和8脚之间的阻值为0.04      不知道正不正常呢???
             查到这里该如何查下去????本人怀疑SG6841坏了...只是怀疑又不能肯定..所以上来求助!!!!!!!谢谢!!!!

真的是SG6841坏了.......如果有朋友见到类此于这种故障..可以按我的思路去查.......哈哈...思路真的还没有错!!!

网友:
对了...我看了一下PDF....看到SG6841内部结构图看到....如图.:

是一对上下场效管子...一个上管,和一个下管....现在VDD就是第7脚和8脚阻值只有0.04欧....应该肯定的说激穿了吧.......
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明天买个新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换一个就OK

网友:
谢谢.......请问你以前有遇见过这种故障是吗??????本人这里买芯片不方便啊....什么芯片都屏不到的.都是网上买的...但是就是为了这一个芯片去网上买的话...要的又不多啊.
加上运费都好几十块钱了......

网友:
买芯片你可多买几个备用的啊,谁叫你只买个呢?维修花点小本钱是应该的,要不你修个东西都要等配件,不是浪费更多时间跟金钱么

网友:
多发几个 不就好了吗

网友:
不行你就换电源通用板吗.多收一点费用.

网友:
維修花點小本錢是應該的,要不你修個東西都要等配件,不是浪費更多時間跟金錢麼

网友:
回复 网友A:

7VDD 8AGTE
已击穿损坏,鉴定完毕!

网友:
IC的电压不正常,换!!!!!

网友: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只好去买多几个...买回来装上有结果再发表....嘻嘻...

网友:
搞维修建议你多买几种备用,比如:LD7552、LD7575 、203D6、SG6841/5841、EA1530、APW7120、EA1532、OB2269、DAP08等,液晶屏电源芯片型号众多的。虽然有些可以代换,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只有多买几种。

网友:
今天芯片到货了.......装上去一切正常....嘻嘻......原来真的是SG684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