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报错!!

楼主(2011-01-18):
我有个主板bios报错!清零后就好了!但是第二天就坏了!我把bios取出后刮干净后!用了三天!!!!各位老大!!!!想想办法啊!

网友:
把BIOS直接焊在主板上在试下!是不是BIOS座有问题呢》

网友:
换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cpu与座子的接触有没有关系!我看到有些灰!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有没有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直接把BIOS 换掉算了

网友:
检查cmos电路是否有问题。。。把bios座子取下来,把芯片直接焊接到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