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是5V供电,实际电压时4.8V,正常吗

楼主(2011-01-18):
这个电压正不正常,是不是存在漏电

网友:
补充一点儿:现象是白屏

网友:
差这么一点没有关系的。。只要不差太多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误差是和正常的!偏差不大 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拔下屏线,量量屏线上的电压是不是5V,如果是5V就没问题。另外,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点屏,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不然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网友:
拔下屏线怎样测屏上的电压

网友:
如果测得屏上的电压有4.8V,是不会影响液晶屏供电的,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差这点没事的,检查一下屏板上的保险烧没。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用通用板点下屏试下。

网友:
点一下 屏 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