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5F,重起后又正常。

楼主(2011-01-18):
双敏UMCP55U-M2的板子,每次冷机子开机诊断卡报5F。重新后又一切正常,测各行电压也都正常。独桥,压桥没反应,只要一重启就好了。有没有同行的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指个路。感谢!!!

网友:
有知道的,告诉 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不是每次开机都需要手动复位才能正常跑嘛呢!可能是自动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见过这种情况,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动复位就可以顺利跑马到FF,关机在重新开机,也可以跑马到FF的,一切都正常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第一次开机只能跑到5F,, 不懂啊??

网友:
有些板子BIOS好像可以设置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刷BIOS,换IO,再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好像桥空焊的可能大些,但压桥没反应。听他们说,无铅的按的也不好跑马的

网友:
见过 这方面的问题,请教下。。。。。。。。一直没解决???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涮呢,还没有买,不知道在那里买放心,什么牌子的好呢

网友:
都能开机,刷bios也不会吗?

网友:
这种情况修的多了,直接加焊吧,在旁边守着,温度一到就暂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这位哥们,你说的是加焊桥吗?这板是单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你看清楚,我问的是要买什么牌子的涮机。

网友:
基地有东西卖。

网友:
西尔特3000U不错,专业维修的首选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谢这哥们的推荐。谢了,多少钱啊

网友:
你这主板加焊桥能排除问题,3000u好像是200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知道,你不明白我说的话罢了。你的能开机,可以进dos刷bios,不用编程器都可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