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怪事,HPV3000,蓝屏报A5

楼主(2011-01-18):
遇到一个怪事,HPV3000,蓝屏报A5,换BIOS不行,换主板也不行,重做系统也不行,硬盘也换过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
主板都换 还不行,你换完了…………

网友:
我想应是CPU的地址报错,换个CPU啊

网友:
我昨天就遇到这样的机器了  不过系统换成WIN7  就Ok 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肯定是内存问题!

网友:
CPU有没有换过

网友:
都换过了,对换WIN7系统就行了,不过人家就要XP的,无语

网友:
老大,你刷bios吧

网友:
重新升级bios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一台,换显卡后蓝屏,代码也是A5,换了好几个XP系统都不行,还以为显卡没有做好,又换显卡,故障还是一样,后来问了别人说换WIN7的,没想到真就好了,害我折腾半天,后来只能跟客户说不支持XP,只支持WIN7的。。。呵呵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IDE模式没开呀???
就是把AHCI关闭了
V3000默认那个都是开启的
进WINDOWS就蓝屏
把AHCI禁用就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8969-1-1.html

网友:
先做W7 在做Xp 遇见过一个DV2700 的同样故障 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HCI在哪禁用,好像关掉了,也没用啊,

网友:
进BIOS把SATA选项关掉

网友:
BIOS中设定端口模式
如没有就刷BIOS

网友:
换个CPU试下吧,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