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开机进入LOGO画面后就死机.

楼主(2011-01-18):
我的神舟900主机一进LOGO画面后就死机,是那里原因.

网友:
先把板上的多余设备取掉!比如网卡。(把硬盘的供电取了,看下是不是硬盘导致)

网友:
散热不良,桥虚焊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大部分就是系统问题,或者是开机启动项太多,或者是软件不兼容造成的。。。也有一些就是拔插内存、清理下风扇就搞定了的~~~~

网友:
拔掉硬盘光驱PCI等设备试试再说

网友:
内存 或者南桥

网友:
好多品牌机都是检测不到硬件设备,logo刚显示就不往先走了,拔掉其硬盘,光驱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看看,如果洗,加焊南桥或换桥

网友:
主板全部电容换掉。我试过修好几张的。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不是要换很多电容?首先检查一下各项核心供电是否正常(前几天修好一个自检到内存容量就死机的,我检测了一下内存核心偏低,而且是从3.3v输入就已经偏低了,不上主板短接电源13/14脚就不会偏低,换电源解决)刷bios、检查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拆外设。。。换南桥..

网友:
系统,硬盘等先一项项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