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S2键盘口坏

楼主(2011-01-18):
一ACER G1100主板PS2键盘口坏,会坏南北桥吗,请大家帮同参考,谢谢了。

网友:
不是南桥坏!你先测试哈 PS2的供电!于数据线的阻值!如果正常大多为排容坏!

网友:
忘说了 还要测试哈 时钟才具体判断!

网友:
PS2接口有四根数据线通过一个上拉排阻连到IO。先查一下这四根数据线的阻值是否正常,排阻有没有坏,连到IO的那几个脚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W296835329 ,liu.hx 两位师傅,这块主板客户是用来测试KVM 的,估计是南桥坏了,我再查查。
.

网友:
做桥吧,io也有可能坏哦

网友:
如果坏也是IO坏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