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区分高板板是5V的,还是19V的

楼主(2011-01-18):
我经常改高压板,把5V的高压板,用了19V,弄挂了,保险也没烧

好奇怪
,请问 怎么样区分高板板是5V的,还是19V的

网友:
通电测高压板上的供电。

网友:
维修,难倒没有表吗,,

网友:
你都会改,应该也知道主供电是多少啊,所以不用说你也应该知道是5V的还是20V的

网友:
看变压器前极是多少组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上怎么样分别通用高压板是5V还是19伏供电的

网友:
高压线圈前级单组和双组的分别

网友:
你可以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呀!

网友:
测试供电吧 ?

网友:
代换的高压板上都是用电压标识的,原装的上面是没有的,当然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测量高压板的供电保险测得的啊

网友:
用5V供电,将VCC\ON即供电和控制短接,单独给高压板供电,可以点亮就是5V高压板。如果该通用高压板,都有标注的。

网友:
通用高压板 标注的有

网友:
测试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