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映泰K8声卡故障一例

楼主(2011-01-18):
接映泰K8M800(很经典的AMD芯片),故障声卡无声音,排除了BIOS及系统设置问题后,判断故障在声卡电路上,目测声卡附近没明显掉件,测74L05,有12V 5V,再测ALC655 1、9、25、38脚均有3.3V 5V,8脚IN#阻值明显偏低,挑起8脚测阻值恢复500左右,初步判断芯片损坏,在料板上找出一个ALC655换上,进系统自动搜到新硬件,故障修复。这板同时还有时间不保存的问题,更换三极管OK,因为是熟客,一起收20元。

网友:
呵 呵,真便宜啊

网友:
声音部分一般就芯片易坏

网友:
不过买一个独立的声卡15元。有什么想法啊

网友:
偏低是偏多少?接近短路?

网友:
一般 对地都是670 左右 声卡IC确实容易坏 一般差20  开外就有问题了!

网友:
便宜到你不信,,

网友:
技术就这么不值钱。。天啊

网友:
这板同时还有时间不保存的问题,更换三极管OK   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三极管是哪里的?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双二极管,它不是三极管

网友:
因为是熟客,一起收20元。
严重鄙视!收20还不如不收。熟客都免费,人家还领个情,以后带生意过来。收20球用不顶,人家没准还骂你没人情味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楼主的维修价格太低了,单声卡芯片也要收20元。

网友:
典型的不会做生意。这么少的钱。要不不收。要不收高点。

网友:
要么干脆不收钱,客户欠你一个人情,要么就要稍微高些~~~

网友:
LZ你可是好人呀

网友:
价格低一次,后面就不好抬高了

网友:
收费这样低,还不如不收,送人一个顺水人情不是更好

网友:
LZ好人,前几天俺也遇到块NF520的板,ALC883一个声道有声,一个声道无声。其它一切正常。他在家拆开看到桥的风扇不工作,就咬定是桥的问题(他不知道那叫什么名字,就指那一块,并且说他一个朋友是修电脑的,也说是那个风扇不转烧了,没得工具修不了) ,俺也懒得和他争辩。你懂,俺听你的,最后60元成交,第二天取走机子。要是个一点不懂的人,咱打算收30元。

网友:
呵呵,声音部分一般就芯片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