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没有声音

楼主(2011-01-18):
DELL D610没有声音插上音箱就响外音就没有声音请大虾指点一下什么原因
没有声音
DELL

网友:
说清楚点啊。

网友: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我是说插上耳机就可以有声音 把耳机八掉外喇叭没有声音

网友:
有三种可能 1 喇叭坏了 2 端口坏了 3 功放芯片坏了
软件上的驱动也有一点可能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换个功放试试,不行在换个喇叭

网友:
你量过喇叭了吗,坏没有,系统问题也有可能的,还有就剩楼上说的了

网友:
插上耳机有声音 查下切换电路

网友:
重点看下 耳机和喇叭的切换电路

网友:
先排除设置问题,然后检测耦合电容。

网友:
先软件 在硬件 不用急

网友:
先排除软件··不行测量喇叭 再查接口 不行的话··看下功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