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1000开机正常,进系统屏不显示

楼主(2011-01-18):
HP X1000的机器,开机都正常,就是机器从XP滚动条到显示桌面时屏就不正常了,感觉像屏坏了,进安全模式都是好的。屏换过还是一样,,显卡是ATI9200的,硬盘也重新换过做系统也是一样,要说是显卡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进桌面时才会出问题呢?看论坛上也有这种问题,好像都没解决,,不知哪位大哥遇到过。。

网友:
经常修的问题 是显卡的 显卡虚焊了 精确的是给显卡输入的显存线路虚焊
在进系统的时候要很多的显存 显存不够就不行了 呵呵

网友:
显卡有问题,加 焊一下显卡就应该就好了

网友:
仔细看看吧,应该是显卡电路有虚焊了

网友:
显卡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换条内存试试呀!

网友:
多数是系统问题,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