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开机指示灯亮

楼主(2011-01-18):
DELL 1526 开机指示灯不停的闪 以前碰过  D630 d620   是内存不过    指示灯才闪    现在碰到这系列的还没修好   开机电流在1.左右   指示灯闪  以为是北桥  加焊好  故障还是一样  请问有碰过类似的故障的吗 谢谢   急

网友:
不知道楼主 可修好没有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1-02-18):
没修好 顾客着急拿走了
你的修好了吗  北桥的可能性的   你可以从新直球   还有那个显存

网友:
看看。。。coms电池。。这个电池不到3v 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AMD(ATI)的芯片组设计是CMOS电路只用小电池供电,没有二路供电的,所以电池电量低了会出现不显的情况,大家注意了!!,这钱好赚的,哈哈!!!!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池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