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1600KIII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1-01-18):
Epson LQ1600KIII打印机故障,打印A4纸清楚,一打印发票纸就像断针似的模糊,请问一下高手这种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高手指点!!

网友:
是怎样模糊?是第一联还是第二,三联模糊?如果第二,三联模糊的话,调整一下车架滑动那条杆,我昨天碰上一台1900kll一样,你试看吧。

网友:
首先测试一下看有断针没。有可能打印头老化了力度不够。

网友:
是双联的,第二联模糊

网友:
呵呵,是挺模糊的,LZ照个清楚的图上来啊。应该就是打印针力度不够。

网友:
打印头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