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上的读卡器也是插主板上的USB接口吗?

楼主(2011-01-18):
昨天买了一个惠普P9615CN的原装机箱,除了主板。CPU和内存没有,其它配件都在,现在剩下读卡器4条线没有插,不知道是不是插USB接口,还有机箱的软驱位里面有个像打印机接口的座,不知道是不是插移动硬盘盒的?里面的四条线不知道是不是插主板的USB接口?上网查过惠普的原配主板有个接口ROM-REOOVERY不知是做什么的?

网友:
不是在USB口上接的,有个多功能转接卡插在PCI槽上,你说的哪线在哪个上面接着

网友:
读卡器在机箱的面板上只有4条线引出来,另一个在软驱位置里面的接口像打印机接口也是只有4条线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