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图求助:三星191T Plus 屏幕底部有一横条问题

楼主(2011-01-18):
    一台三星191T Plus 屏幕底部有一横条,总是显示屏幕中部某一部分,如图。请问是程序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  应该是显像管问题

网友:
把屏线检查一下,如果没问题,那就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外接看看!或者换屏!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是太好解决啊,列ic脱焊,修的价格会让你放弃的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解答!
关灯测试新做的背光灯测试高压板时,发现是屏的问题。屏的左下角有个明显的破损,如图。
环境亮的时候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屏漏液了,好惨,没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