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

楼主(2011-01-18):
IBMR30 老机子 刚进桌面就关机,是正常关机,换过硬盘
请教高手
桌面

网友:
拔掉键盘开机看看

网友:
不接硬盘还关机吗?如不关,重做系统。如还关机,换个CPU试试,还不行再说。

网友:
CPU是板载的,换过硬盘

网友:
草原修芯
的帖子
CPU是板载的,换过硬盘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91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