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针式打印机字体变大

楼主(2011-01-18):
今天下好大雪。早上起来。一客户打电话说。他们家的一台实达针式打印机。打印文档和一般日常报表文档都很正常。只有一点
打地税统计报表时,那上面的字体就变大。而且大的部分不会打到别的地方去,只是把字重叠起来。也就是说,一个字的上部分和
下部分合在一起了。只有字是重叠。像报表的表格却又很正常。那些重叠的字,不管怎么重叠。这个格子还是可以完全看得很清楚
   求高手指点,谢谢。!!
下图:、、

网友:
你这个就不好说了 .换过数据线试过吗?或者重装过驱动吗,还有他只是打地税的票才这样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地税系统需要些特殊设置。或是操作系统本身有问题 。在有一点可能是打印机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先装下驱动。我遇到过这种问题。也不排出是电脑的问题哈。看看是不是设置没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说你遇到过这种问题。那你以前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呢?可否说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重先装了 驱动就好了。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个针式的,不过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进来学习下就是怕以后碰到这情况

网友:
先 重装个驱动吧

网友:
主板问题。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