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认问题

楼主(2011-01-18):
在BIOS里面能认到,也能用U盘启动到PE里面,但是进系统后,所有USB口无论是接鼠标还是U盘都不认,
望高手赐教,谢谢
南桥换过,测接口阻值是正常的,供电也正常

刘恒毅 -5 看完大伙的评论及你的发表,你的态度着实不适.

网友:
I/O换过没?

网友:
I/O有问题吧,应该换个试下

网友:
没说清楚呢,pe下不认USB设备比较正常,我是常遇到,不过都是好的哈,要进系统不认才有说服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换I/O呀,不过OC#脚一直为3。3V是通I/O的,但是供电已经供过来了呀,也会影响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换I/O呀,不过OC#脚一直为3。3V是通I/O的,但是供电已经供过来了呀,也会影响的吗

天真无邪 -2 回复一条就行了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
IO应该没什么问题,问下楼主是什么南桥,

网友:
你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在系统中不识别USB设备是明显的系统问题啊
干嘛动主板
键盘和鼠标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还有BIOS选项里是不是关闭了

网友:
你们这帮家伙明显就是灌水的吧,早说过了桥换过了是HBM,系统重装过了,再灌水我就扣分了

网友(点评):
晕,发贴问问题还这么牛啊,你是第一人

网友(点评):
哈哈哈,我说了直话打击报复啊?把我的ID封了啊,才扣我5分算什么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进系统后查一下USB的供电电压是否有下降,也不要忽略5V供电电路带负载能力问题。

网友:
系统换一下来分享经验啊,哈哈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LZ说话的口气好大啊,大家只是表达这种问题的观点,幸亏你只有在这种网站上扣分的权利,要是你当个大官那还哪有人民的说话权利啊?岂不是都抓到监狱里去了?还动不动骂人家是《你们这些家伙》有本事自己去搞好啊,还在这里问什么呢?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也许我说这些话会让你封我的ID  扣我的分,但我不怕

冬天的樱花 -5

网友:
我认为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BIOS  里面的USB有没有关了

网友:
应该看下I/O        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中毒了哦!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你自己改线路呗。。
用别的多余的数据线 飞线。。。

网友: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大家能认真的看看我的问题,不要信口开河

网友:
驱动出错了,重装试试

网友:
确实少见,一般来说PE里能用,系统都能用,除非是系统IRQ冲突之类的。重装有没试过?
如果只是USB不能用,不要换南北桥这么大工程,PCI能用就直接买转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