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上下管的g极电压一般有多高?

楼主(2011-01-18):
我测到一个上下管g极是4.5v,这个机子没有cpu电压,

还有个机子是cpu供电管g极电压是7.5v,这个机子是好的。

网友:
上管用万用表能测得准吗

网友:
最好别用万用表册

网友:
场效应管换,电容换,二极管换。换完后CPU电压肯定出来

网友:
其实我说的是旭日150,,adp3205的22脚、18脚、14脚电压都正常,就是控制上管的drive电压不正常,我已经换了两个3205了,还是照旧。